请问omron这个变量表能设成下面有很多空行吗

楼主(2023-12-25):
请问这个变量表能有许多空行吗?

网友A:
你是说最后这张表?参考电子表格

网友B:
能有空行的。

网友C:
不这道楼主的意图是干嘛?预留空间?
FB块内部变量随便定义啊,不够应该会自动增加行数的。
想在中间添加就插入就行了。

楼主:
想有空行,那样调整顺序方便

楼主:
请问空行怎么弄出来,

网友A:
第一图不允许有空行

楼主:
这个符号和软元件地址可以同时显示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不可以

楼主:
omron限制真多

网友A:
你双击一下,然后点击详细资料,看到的东西,自己试试能不能

楼主:
全局符号就一张表,请问大家用的时候都是复制到excel中编辑吗,在这上面操作太蛋疼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局符号就一张表,请问大家用的时候都是复制到excel中编辑吗,在这上面操作太蛋疼了
先导出,再用excel打开,编辑后保存就是了

楼主:
导出就是复制吧,然后在excel中编辑好,再粘贴回符号表里
我把A fb中的局部符号弄好后,从B fb中复制了程序,好了,B fb局部符号也复制过来了,又重新一遍A fb的局部符号
在智能模式fb中输入符号,那个符号不会联想出来,要不全部输入,要不在下选栏中一个个找,在经典模式没有这问题

网友A:
是不是你用A的FB里的符号,往B的FB程序上套用?

导出也可以“另存为”~存成一个文件
你试试1.选择要编辑的,2.剪切,3.到e粘贴
编辑完成后,选择需要到PLC粘贴

楼主:
我还没有找到导出的入口。我现在是全选,然后粘贴到excel中编辑,再复制粘贴到符号里,很是麻烦
我写好了A FB,想少输入点,就重制了A FB的梯形图到B FB,结果一复制还是带符号复制过来了。
这个智能输入,我实在想不出智能在那里

楼主:
更烦心的是功能块不能在线修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烦心的是功能块不能在线修改,
先用梯形图调试OK再转成FB

楼主:
太烦心,更烦心又来了,下载一次程序,内存h存储器的数据都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烦心的是功能块不能在线修改,
先用梯形图调试OK再转成FB
那得搞两次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