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5):
变频器ABB ACS580-04-820A-4+X1509(此机型已内置输入电抗器),变频器开关频率8KHZ

永磁同步电机,矢量控制,380V 300KW 580A,额定333HZ 20000rpm,1极电机(奇怪)

电源连接方式:母线铜排连接至隔离开关(额定电流630A),再经过铜排至塑壳断路器(额定电流630A),再经过2条并联的3*185+2*95电缆连接至设备(设备内部还有断路器)

现在的情况是,平时运行电流300~400A,隔离开关有一相温度已经达到75℃(另外两相正常),塑壳断路器正常(35℃)

这种情况与谐波有关系吗?如果有,谐波为什么会导致开关触点温度上升?

网友A:
应该是隔离开关那一组触点接触不好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观点。接触不良的可能性先考虑排除下。

网友C:
发热那一相触点接触不好

网友D:
快把那开关换了吧,很快就会发热起火烧掉的

网友E:
隔离开关问题,刀闸处接触不好了。

网友F:
应该是隔离开关触点松动 压力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