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5):
电机没有问题,模块没问题

网友A:
过电流了
检查下对地电阻,是不是那里出现的问题,
还有就是驱动器到电机之间的线缆是不是有接触不良的。

楼主(2024-09-29):
此模块有个保护输出脚,忘记那脚了,高电平证明模块保护了。应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