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4伺服回原点

楼主(2023-12-25):
三菱j4伺服用DSZR指令回原点,Z相脉冲为零点信号,外接一个感应开关为近点,经过多次回原测试,停止位置在电机圆周方向有两个,并且两个位置成90度角,不是Z相脉冲一周只有一个的吗,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程序里用Z相脉冲输入点控制计数器和置位一个线圈,都没有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里用Z相脉冲输入点控制计数器和置位一个线圈,都没有反应!

是不是用的高速计数器,普通计数器应该是采集不到的

网友B:
回Z速度放非常慢 试试

网友C:
用ZRN试试,观察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里用Z相脉冲输入点控制计数器和置位一个线圈,都没有反应!

是不是用的高速计数器,普通计数器应该是采集不到的
可能吧,偶尔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ZRN试试,观察正常不。
zrn指令正常,但这个指令回原不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ZRN试试,观察正常不。
zrn指令正常,但这个指令回原不准。
楼主,这个是新调试的机器,还是正常用了一段时间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ZRN试试,观察正常不。
zrn指令正常,但这个指令回原不准。
楼主,这个是新调试的机器,还是正常用了一段时间的机器。
新机器调试

网友C:
回复 楼主:
如果新机器调试,重点看下DOG那里,DOG点微调下,应该就可以好了。注意别超过行程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新机器调试,重点看下DOG那里,DOG点微调下,应该就可以好了。注意别超过行程限制。
DOG没安装,只接了线,感应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