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 485通讯免螺钉插头

楼主(2023-12-25):
市面上有很多DB9插头,但插头接线都是用接线端子接的,而且线是直上直下来接的,接完线在柜子里不太美观,基于这种现象,于是大连德嘉设计了一种485通讯免螺钉插头,这种设计不用接线接线端子反复拧来拧去,直接用免螺钉方式,插拔端子就可以轻松完成接线,很是方便。而且设计来源类似于西门子DP插头,接完线是水平铺线的,给业主的感觉就是设计美观,简约大方。这种485免螺钉插头一共有3根接线(3、5、8针脚),主要应用于200SMART 485通讯场合。

网友A:
不知道设计一个LED没有,一个电阻,一个LED的事,
通讯可以看到闪烁,方便不少

网友B:
这个接头,做的挺美观的。

网友C:
免焊接了 比较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是没有考虑在内的,如果以后市场要是好的话,估计也会更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看起来还不错滴,谢谢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特点就是免焊接,免螺钉安装

楼主:
DB9针串口接线各个引脚及连接示意如下:
这种485免螺钉插头一共有3根接线(3、5、8针脚),主要应用于200SMART 485通讯场合,优点:免螺钉安装,方便实用。

楼主:
大连德嘉设计了一款485接头(免螺钉安装),这种设计不用接线接线端子反复拧来拧去,直接用免螺钉方式,插拔端子就可以轻松完成接线,很是方便。而且设计来源类似于西门子DP插头,接完线是水平铺线的,给业主的感觉就是设计美观,简约大方。
这种485接头主要应用于200SMART 485通讯场合。
我们研发485接头目的就是为了方便用户做485通讯,非常简单实用!下面演示视频是200SMART通过485接头连接空调控制面板,最终来读取面板上的温度等参数!供大家参考!

楼主:
485接头大批量发货中,谢各位老板支持
485接头主要应用于200SMART 485通讯场合,优点:免螺钉安装,方便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