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5):
程序中F的置位是在子程序中用SET指令。运行中发现F只能置位一次,复位之后即使条件成立也无法再次置位,而在主程序中可以反复置位和复位。请大神指点!

网友A:
监控SM62和SD63,是否还有报警,导致的复位不了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