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控制的问题

楼主(2023-12-25):
。。。。在 PLC 组态运动控制的时候,会有个加减速度时间。
例如 SMART 运动向导里面就有这个参数 ,如图 :
在伺服驱动器参数设置里面,也有加减速时间这个参数 。
我的疑问是 : 两个参数,在实际控制中,哪个有效 ?

网友A:
伺服我好像很少设置这个加减速,都是组态设置的多,变频器的话我就设参数多。

网友B:
脉冲控制时,以组态设置的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我好像很少设置这个加减速,都是组态设置的多,变频器的话我就设参数多。
。。。。我理解你的意思是 : 驱动器这边不设置这个参数 , PLC这边组态设置 ,是不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理解了 。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的

网友C:
感觉是这个意思把
例如,PLC设置0.5S加减速时间,是从起始频率加速到给定频率的时间
但是伺服接收到是能处理,但是,机械能不能执行下去就不好说了。
感觉也要根据机械来,
特别是步进,如果加速时间太短肯定会丢步,位置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这个意思把
例如,PLC设置0.5S加减速时间,是从起始频率加速到给定频率的时间
但是伺服接收到是能处理,但是,机械能不能执行下去就不好说了。
感觉也要根据机械来,
特别是步进,如果加速时间太短肯定会丢步,位置不准
步进电机压根就没有加减速时间这个参数 ,只需要在 PLC 组态这边根据
机械特性设置加减速时间即可 。

网友D:
个人理解:
PLC设定加减速时间,是你设置得最小脉冲数加到给定脉冲数所需要得时间
伺服设定加减速时间,是伺服接受到给定脉冲数后,从0加速到设定速度所需要得时间
那理论上实际伺服从0到给定速度,应是两者相加

楼主:
回复 网友D:
。。。。似乎有道理哦 。这得实际验证了

网友E:
SMART搞伺服定位  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