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6):
一、细纱机图片:
1、整车
2、电控柜
3、一堆坏了的AXV300系统模块(2个电源模块SM24080-BX、2个伺服模块21020、2个伺服模块10413、另外1个ADV200、1个XVY)

二、系统架构
1、电源模块SM24080:提供各伺服器模块所用高压540VDC(共直流母线);提供制动电阻(外加)的能量消耗控制;上电延时(2路380VAC,其中上电加辅助380AC电源,延时后加载主380VAC电源);
2、其它各伺服器模块:用G-STAR光纤与主控模块CU链接,连接编码器,控制细纱机各轴;
3、主控模块CU,总控制中心,与各伺服器用G-STAR光纤链接,结合PLC及液晶触摸控制面板,进行数据下载、参数管理、运行监控、报警处理、实时控制;
4、外加24VDC电源,为电源模块SM24080、伺服模块21020/10413、控制模块CU等提供+24VDC电源。
5、系统随机带了一个光盘,其中有关系统的英文说明书,简单翻译如下(供参考):

三、故障现象
1、一台电源模块SM24080内部放电打火;
2、制动电阻高温燃烧;
3、6个模块除+24V电源指示LED外,其它指示灯全部熄灭;
4、电柜内电源模块的所有380VAC电源熔断器全部熔断。
四、检查维修
1、更换制动电阻;
2、查第一个打火的电源模块SM24080-BX,发现电路板已经打火击穿,IGBT(三相整流桥+制动IGBT)28ANB16V2炸坏。。。这个电源模块无法修复,作报废处理(经查,该电源模块控制板上LM431AC、LMV339损坏,已经更换,该控制板作为维修备件);
铭牌西威AXV300SM24080-BX:

电源模块面板:

PCB打穿,报废:

对照好的电源模块同一部位:

三相整流_制动模块外观:

模块内部炸:

电源模块SM24080的SKIIP28ANB16V2模块管脚面俯视图:

3、查第二个电源模块SM24080-BX,电路板M3输出口处有放电痕迹,修整处理;三相输入端压敏电阻损坏,更换;IGBT(三相整流桥+IGBT)其中制动IGBT管的G-E(gb-EB)阻值正反向均为304欧姆,C-E(-B-+B)阻值正反向均为290欧姆,显然性能不良,更换;
M1M3端子:

M3接口底板铜箔走线炸:

M3接口RST压敏电阻炸:

压敏电阻全部拆焊:

控制板

4、查2个21020伺服器,内部25A保险全部熔断;其中1个伺服器其它电路基本正常,但IGBT模块13AC12T4V1的G5与W的G-E结电容为1XXXpF,与其它G-E结电容(2.XXXnF)不一致,为安全起见,也进行更换;另一个伺服器直流高压接线端电路板有放电爬弧痕迹,对铜箔做修整处理;同时,更换2个伺服器的内部保险丝;

铭牌:

面板:

IGBT:

驱动板:

高压及IGBT板正面:

高压及IGBT板背面:

CPU板正面及几个电压值:

CPU板背面:

驱动板正面及几个电压值:

驱动板背面:

逆变模块13AC12T4V1管脚面俯视图:

5、查另2个10413伺服器,内部25A保险全部熔断;其它电路、IGBT模块12ac12t4v1基本正常;但其中一个伺服器的+极电源端子附近内部有放电爬弧痕迹,对铜箔做修整处理;平波电容有容量减少,加均压电阻(4只150K1/W)、加电容(2只150uF/400V);同时,更换2个伺服器的内部保险丝。
铭牌AXV300-10413-X-SI:

前面板:

560VDC输入端子:

UVW输出端子:

打开上盖板:

取下CPU板:

取下电源滤波板:

电源滤波板:

700V25A保险管:

驱动板正面:

驱动板背面:

模块skiip12ac12t4v1:

PCB设计缺陷,滤波板正极和负极铜箔爬弧1:

滤波板正极和负极铜箔爬弧2:

爬弧处理:

模块10413的逆变模块12ac12t4v1管脚图:

装车,OK!

楼主:
伺服器540VDC端子处爬弧的原因:
1、主因:电源模块SM24080的制动IGBT性能不良,不能及时、有效衰减制动过程中母线的再生高电压,致使伺服器高压端子处出现过高的电压,产生放电、爬弧;母线高电压,还极易造成IGBT损坏;
2、辅因:PCB设计缺陷,高压端子座处正、负极铜箔距离过近,存在尖角;同时,端子座与PCB缝隙处容易积累污迹、潮气。

网友A:
楼主也是维修高手,写的这么详细带图片的文章,学习了,其实我感觉有些地方还是可以修一下,虽然PCB洞穿,有地方拉电弧,但是只要处理得当,喷好三防油漆,应该还是可以修复的,但是更换的可靠性肯定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是维修高手,写的这么详细带图片的文章,学习了,其实我感觉有些地方还是可以修一下,虽然PCB洞穿,有地方拉电弧,但是只要处理得当,喷好三防油漆,应该还是可以修复的,但是更换的可靠性肯定会更好
几层电路板打穿,不可能修好了。即使修修补补,高电压下,几乎必然出问题。。。共直流母线,电源出问题,祸及四邻。。。头上悬着的一把剑。

网友B:
伺服配的制动电阻损坏的较多,是不是改成同阻值、更大电流的电阻就可以,通常的做法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配的制动电阻损坏的较多,是不是改成同阻值、更大电流的电阻就可以,通常的做法是什么?
相对散热良好、体积硕大的大功率电阻这种皮厚肉糙的元件,恐怕制动IGBT和其驱动电路等环节更娇气矫情。
制动电阻烧掉,大多是制动IGBT或其驱动有问题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