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6):
以前一直使用的亚德客磁簧式气缸磁性感应探头,供货商说亚德客买不着芯片停产磁簧式了,现在换了电子式有时候会出现探头全部都无法工作的情况。没办法检测磁性把探头取下用磁铁去感应依旧不工作,不管怎么开机关机都无法工作。但有时候又莫名其妙的工作正常,换回以前的磁簧式工作就很稳定,这是什么情况?以前用磁簧式开关从来没遇见这种问题

楼主:
我以前磁簧式一直都是这样接的,不知道为何这次换电子式传感器有时候会无法工作,没搞懂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用的信捷PLC

楼主:
我把传感器探头剪掉测量OV电压,测量的电压也正常,在去测量线路的通断也是正常的,真是奇了怪了,设备很简单,俩台伺服驱动器,三台异步电动机没有变频器,设备做了几十台以前用磁簧式传感器从来没出现这种问题。但这台用电子式传感器就是有时候莫名的无法工作,我看说明书电子式有保护电路而磁簧式没有,莫非我是触发了电子式的保护电路导致传感器不工作了?

网友A:
欧姆龙,SMC,FESTO等等大品牌的都不错。

网友B:
建议你最好用三线制的传感器,抗干扰能力较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台设备的俩个伺服限位用的欧姆龙三线制的接近开关,在亚德客传感器不工作的时候,也都能正常感应。主要以前一直用的两线制磁簧式传感器都没事,没搞懂换成两线制电子式为什么接线一样就不行了

网友C:
两线电子式是要分正负的,不能随意接。

网友D:
两线式的确实不咋地,容易感应不良。

网友E:
DMSG的电子式,以前是亚德客找别人代工的,后来自己生产,里面晶体管之前有个限流电阻,阻值偏大了,对信捷PLC兼容性不好,因为信捷输入公共端是0V,仿FX1N2N系列的,估计其他仿这个系列同款接线的兼容都不好,表现就是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我们也遇到了,大批量换的,我们用在公共端是S/S这些,接了24V正的PLC上,像英威腾,台达,三菱5U这些,都没问题,换成CMSG磁簧式的,因为里面就是个干触点开关,靠磁力吸合的,不会挑信号的,后来改良款的我们用着就一点问题没有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这图画错了吧,PLC公共端接OV,传感器过来的信号也是0V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你们现在用的三线制的电子式开关还是换牌子了?亚德客磁簧式我们供应商说是亚德客买不到芯片停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信捷内部有电源

网友G:
引用 网友E:
DMSG的电子式,以前是亚德客找别人代工的,后来自己生产,里面晶体管之前有个限流电阻,阻值偏大了,对信捷PLC兼容性不好,因为信捷输入公共端是0V,仿FX1N2N系列的,估计其他仿这个系列同款接线的兼容都不好,表现就是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我们也遇到了,大批量换的,我们用在公共端是S/S这些,接了24V正的PLC上,像英威腾,台达,三菱5U这些,都没问题,换成CMSG磁簧式的,因为里面就是个干触点开关,靠磁力吸合的,不会挑信号的,后来改良款的我们用着就一点问题没有了

你想说的应该是NPN输入的不行,PNP输入的就没有问题。

网友H:
“磁簧式”里边有芯片?
“电子式”的有正负之分,在下边找个磁铁试一下,有可能它区分NS

网友E:
回复 网友G:
我们没有PNP类型,没有测试条件,只有NPN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H:
这个情况是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我们之前出厂前试机一点问题都没有,到客户那里用不几天就不行了,而且还不规律哪个不行,找厂家,确定是信捷PLC不兼容,其他的没事,换了一批改良款的,还是那种机器,然后啥事就没有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厂家给我们换了一批磁簧式的应急,后面全给换了改良款的二线制电子式的,改良后的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问了下确实是有PLC改良款的,后面带个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