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6):
DT648 DT649交换一下。程序别的地方也没有DT649

网友A:
可能是32位数需要高低位互换?!

网友B:
估计没什么用,只是交换看看数据结果。。 很多人写程序一堆没用的东西又不舍得删。。

网友C:
你看一下DT218做什么用

网友D:
DT218有用到的。

楼主:
DT218 有数据处理 比较的,没有问题
先不管DT649了

网友E:
有些时候我自己写的程序都不知道干嘛,有时候改了,或者忘了注释

也有一些是给外围设备用的,比如触摸屏有些控制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