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7):
先前公司用的油变SSZ9系列,是Yd11 yn0,一次侧进线10KV,二次侧出线0.4KV,同时带个6KV出线中压抽头,有没用到类似绕组组别的干式变压器,绕组组别那种类型好?

现在新厂房那边禁止用油变,要换干变了,要重新找,只有定制,改天还要问问电力设计院,先看看大家的意见。

网友A:
这个要选好,看看是否是属于要淘汰的高损耗变压器,国家好像有指标的。

网友B:
为了适应6千伏电动机,我们以前是把10千伏变压器一次侧由星形改为三角形接法,高压电动机和变压器统一6千伏供电,我们自己有35千伏变电所,建设期从镇供电站接10千伏临时供电,投产后切换到自己的变电所供电,不知道你们那是什么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厂用变,进线只能10KV,  6KV主要是测试设备用,引至对应的6KV一体式起动柜。6KV和10KV都有对应的电动机要测试。

网友C:
你只能用两台干式变了。。一台6KV的。。一台10KV的。。要不只能去找变压器厂家订做了。。

网友D:
油变不是过载能力更强么,现在不给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些地方不让工厂内部配电间用。能用的话我也希望用油变,过载能力好,对电机测试有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两台不划算,6KV的基本一年测试次数也就不到8次,主要10KV和400V为主。单独配6KV变压器光OD基本费一年就不得了,报停又不能一直报,毕竟不好算具体的测试时间,也是根据项目的交货期来。

网友B:
使用频率低确实不能上单独的6千伏变压器,报停很麻烦,在城市还好,他们做事比较规矩,我们在矿区的变压器报停的时候也还算痛快,但是随后就会安排人来查安全,带着安全手册来的,一项项的查,明显是不满,影响他们业绩了。
在和设计院沟通前可以和变压器厂家聊聊,我们定制过一些矿用变压器,感觉二线厂家比较好商量,价格贵一点,但不是夸张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