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7):
组态王6.55在不退出运行状态情况下,能不能释放与PLC的通讯口?

楼主:
因为使用定义CommErr寄存器,只能开关通讯,不能释放PC的通讯口,也就不能启动另一个上位机程序与PLC通讯。

楼主:
也就是组态王在运行中,能不能随时释放和连接通讯口?

在不退出组态王的情况下,启动另一个上位程序,组态王自动释放通讯口给这个上位程序,当这个上位程序关闭时,通讯口再次还给组态王。

网友A:
两套组态王还是有其他设备要和PLC通讯?组态王常用的是双机热备用法,即使有控制通讯端口切换的功能,建议慎用,经过实际使用测试的功能才更可靠。
在PLC加通讯扩展或在PLC与上位机之间加通讯装置来解决是不是更合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不是二套组态王,是另一个组态程序,只要组态王能释放COM口,启动另一个上位程序就可以,退出这个上位程序时,再连接组态王程序。

网友B(2024-05-16):
FlexiView免费了,使用场景:
1.能做HMI。画面没任何限制。
2.能做HMI+软PLC,打造自己的控制器。
3.数据采集,支持OPCUA、MQTT、WebAPlI、Modbus从站,各种连接数量没有限制。支持各种主流PLC驱动。
4.支持钉钉消息推送。
5.支持OPCUA的方法节点和事件节点。
扫码进QQ群,薅羊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