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8):
  Σ-X系列是安川2022年12月推出的一款伺服驱动器,延续7系的风格也是其迭代产品。驱动器速度频率响应提升至3.5kHz,马达转速达到7000r/min,编码器的分辨率扩大至26位,每圈67,108,864pulse。
  谈下价格,基本跟7系持平。拿一款100W的伺服(脉冲型)来说,一套价格接近2400(1442+935),跟7系同样价位,3年质保。

   下面谈下这次的调试过程中,遇到的难点:

   Σ-X系列的伺服初次上电,都会报警"A.810 编码器备份警报",通过查阅手册,需在线对编码器进行初始化操作

  初始化完成后,可能还会报警则需要变更下面的参数:

  ①通讯型伺服,变更参数:

  ②脉冲型伺服,变更2个参数:

  以上参数都是跟编码器相关,这在7系伺服是没有出现过的,主要还是因为Σ-X系列的电机已经不再分绝对值和增量型,电机编码器统一为绝对值,需在软件中通过参数进行修改。
  尤其是脉冲型,编码器的参数如果选择不当会出现下面的情况:

 “PLC输出使能ON信号,软件监控伺服SVON”但是实际上伺服是没有使能的,所以PLC发脉冲电机是不会运转的。

  以上这些情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欢迎讨论!

网友A:
100W 2400

性价比?

看看国产通用伺服,价格杀的血流成河

网友B:
100瓦的国产伺服,400块一套都有,质量也不算差,气人不

网友C:
这个牌子卖的也挺好,国产的也不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00瓦的国产伺服,400块一套都有,质量也不算差,气人不

400块也许可以买到400W、600W、750W,但100W的应该买不到,小的反而贵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国产伺服性价比更高!

网友E:
安川绝对值伺服,脉冲型,上使能需要SEN信号(编码器数据读取请求信号),可接线可参数设置;否则就会出现你截图的状况,sigma软件显示已经使能,但是实际电机没有上使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川绝对值伺服,脉冲型,上使能需要SEN信号(编码器数据读取请求信号),可接线可参数设置;否则就会出现你截图的状况,sigma软件显示已经使能,但是实际电机没有上使能

使用绝对值编码器时,要连接此信号;如果是当作增量型,则不需要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