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包装机拉膜电机报故障

楼主(2023-12-29):
各位老师,才来论坛,求助一下,自动包装机拉膜伺服电机报故障,买了电机更换后,却报编码器错误,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原来的电机时好时坏,一直报这个故障代码。

网友A:
电机型号对不对?没看懂你说的什么?以前报什么故障?现在又是报什么?00074并不是故障代码

网友B:
换了型号什么的和原来是不是一样的?换的话一般都要改参数

网友C:
显示的不是故障代码啊
如果报编码器故障,最大的可能是线的问题,编码器很少坏,除非你使用环境震动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