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 不支持SFC吗

楼主(2023-12-29):
软件仿真运行 又可以!想把程序下载到PLC时弹出提示!下载不了!如果不支持怎么又有这个SFC选项! 如果支持是哪里出了问题!有没有用过的!给个案例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A:
新建个短的试试。

网友B:
确认一下CPU固件版本是否是“V1.22及以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软件仿真运行 又可以!想把程序下载到PLC时弹出提示!下载不了!如果不支持怎么又有这个SFC选项! 如果支持是哪里出了问题!有没有用过的!给个案例学习一下!谢谢!
要在FX5U中使用SFC编程方式,请确保以下两点:
1、FX5U的硬件版本不低于1.220。
2、GW Work3软件版本不低于1.070Y。

网友D:
5U开始出的时候是没有SFC的,我也是很不习惯,后面就一直用西门子了

网友E:
这种编程方式很好用吗?我从来没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E:
也说不上好用 就是想了解一下。对于机械设备逻辑顺续控制,比较直观。顺控比较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确认版本号!硬件铭牌上没有看到!

网友B:
回复 楼主:
“工具”-“固件更新”

网友F:
CPU参数里SFC设置

网友G:
和固件版本及编程软件版本有关

网友H:
引用 楼主:
也说不上好用 就是想了解一下。对于机械设备逻辑顺续控制,比较直观。顺控比较方便!

。。。。。顺控,最直观方便的是赋值比较 ----- 那一步步的才叫爽  !

网友I:
回复 网友E:
顺序步进控制就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