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9):
       在许多人印象里,分布式I/O模块都是很窄的一小条,而这里使用的是西门子smart200 的I/O模块,太豪横了,无论是可靠性、抗电磁干扰、输入输出精度和速度,都是顶级高配,而且使用的驱动还是西门子博图软件自带的ET200SP,你不用再添加新的GSD文件,太省事了,几乎不用学习就可以立即使用
这里的关键点就两个:
(1)购买大连德嘉的ET200SP CN系列通讯接口;
(2)购买西门子原装smart200 I/O 模块
       这款分布式I/O可以连接西门子S7-1500PLC 、S7-1200PLC、S7-200smart PLC、也可直接连接上位机进行监控,比如:WinCC、组态王、力控等(可以使用S7-300TCP协议、也可使用modbusTCP 协议)总之功能强大!
在大连德嘉的这款分布式I/O面前,其它的同类产品就有些乏善可陈。

楼主:
以下为ET200SP CN 1500客户现场实拍图,PLC使用S7-1500带4个ET200SP CN 1500接口模块,现场电控柜实物实拍如下:
目前已经调试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下为ET200SP CN 1500客户现场实拍图,PLC使用S7-1500带4个ET200SP CN 1500接口模块,现场电控柜实物实拍如下:
目前已经调试成功!
ET200SP也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放在控制柜子里很好看

楼主:
大连德嘉ET200SP CN系列接口模块配备西门子S7-1500/1200/300/Smart来使用,根据PLC类型及所带IO模块数量共有5种型号供用户自行选择。机柜安装方便,简约大方,性能稳定,还能降低工程预算,下面为客户测试中提供的实际案例,使用型号为ET200SP CN 200C(可接3个IO模块),供大家参考。目前已经测试成功,准备安装接线调试发柜。

楼主:
使用ET200SP CN 1500 的最大好处是所有IO模块都是西门子的,而且接线空间更大,便于维护,客户更满意它的整体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