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9):
这是一个配电柜,里面三个单相电源的变频器,还有三个电容,控制的是两个皮带,还有一个齿轮机构,特点就是启停频繁。
4分悬赏,已用3分

网友A:
电柜拍出来,另外拍个电机的铭牌,用变频就不会再用电容了

网友B:
电容是接在哪里的

网友C:
启动电容用于频繁启动,不过以前我们用的调速器也配电容,没有研究过原理

网友D:
原来是单相电机不能调速的,后来要调速,就用来变频,但是你电机不换几个意思啊

网友E:
电容具体接到哪个点?没图啊

网友F:
   单相电机电容的作用是,利用电压滞后电流为了使电机产生启动转矩,因为他不像三相电机一样,通入三相脉冲交流电就能直接转起来。

   电容的电压滞后电流90度,在电容性电路中,电容主要是阻止突变电压,原理和电感一样,因而电压滞后于电流。

   如在我们日常的电扇中,在启动绕组上串连了一个容量较大的电容器,当运行绕组和启动绕组通过单项交流电时,由于电容器作用使启动绕组中的电流在时间上比运行绕组的电流超前90度角,先到达最大值。

   在时间和空间上形成两个相同的脉冲磁场,使定子与转子之间的气隙中产生了一个旋转磁场,在旋转磁场的作用下,电机转子中产生感应电流,电流与旋转磁场相互作用产生电磁场转矩,使电机旋转起来。

网友G:
电机是三相的还是单相的?电容接线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换方向用的,好像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方向用的,好像是。
换方向?但是那个变频怎么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