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30):
前几天网上买了个40Kpa的便宜压力变送器,检测常温纸浆液的压力。发现环境温度5度时显示20Kpa,到了下午环温20度时就显示27。生产厂家怎么就不对温度进行补偿呢?根本没法用

网友A:
生产厂家怎么就不对温度进行补偿呢?

“便宜”二字难道还说明不了问题

网友B:
成本,厂家是不可能售价低于成本的;

网友C:
工业场合还是“稳定可靠”第一位。

网友D:
网上便宜的压力传感器有50-100块钱一个的,要是做工讲究点,工费都不够。

网友E:
便宜是多少钱?工业的东西还是要买好一点的

网友F:
是不是拼汐汐的十几块钱?只要不是通电炸鸡,在厂家哪里估计都不是个事,你懂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前几天网上买了个40Kpa的便宜压力变送器,检测常温纸浆液的压力。发现环境温度5度时显示20Kpa,到了下午环温20度时就显示27。生产厂家怎么就不对温度进行补偿呢?根本没法用
就这些文字,也就便宜能说明点问题
温度升高,纸浆液面有没有用升高
纸浆浓度是不是有变化
压力传感器如何
因素太多,便宜只是最后排除的因素

网友H:
之前玩变频器调速,考虑AI,

频率转电压,

PWM转电压。

频率转电压模块,接24V直接短路。(参数记得是24V+)

PWM转电压模块,改变PWM值,电压输出变化非常慢,比如从50HZ切换到25HZ(对应的电压),起码5S以上。

还有就是不准。

不过只是测试玩玩,后来都扔了。

网友I:
花200块买的压力变送器,可以测量5米的水深,用在自来水厂,用于检测水池的水位,非常的好用,已经用了四五年了,从来不出问题。

网友J:
你买的传感器是485的还是模拟量输出的,如果是模拟量输出的自己搭个电路做个温度补偿不就行了吗,当然如果你要节约成本的话,不如你直接猫哥贵点的直接拿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