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威电梯变频器上电显示方块条无法进入系统

楼主(2023-12-30):
西威电梯变频器上电显示方块条无法进入系统,这种是什么问题?老铁们指点一下!

网友A:
大概率CPU板未启动。
重点查上板开关电源供给CPU的几路电源吧。。。我过去有几个帖子,标注了上板电解电容的电压。

网友A:
参考以下板子吧,可能不完全相同:

网友B:
CPU失控了,查CPU附近的电路

网友C:
放到正常的变频器能正常显示吗

网友D:
之前好像修过这一样的问题,记得好像是电源有问题引起的

网友E:
要刷固件

网友F:
检查一下CPU外围电路,看看是不是CPU没启动!

网友G:
西威变频器刷机,同步异步。

网友G:
西威变频器异步测试

楼主:
内存没有启动,一点温度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到正常的变频器能正常显示吗
也是一样进不了系统

网友H:
回复 楼主:
用啥工具拍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到正常的变频器能正常显示吗
也是一样进不了系统
操作盒坏的可能大
再找个好的验证一下

网友A:
刚刚遇到一个西威AVY系列AC驱动器,CPU主板型号RV33-4NV,同样故障现象,电源都正常。上电后,面板显示一样,CPU板子上的绿色PWR LED亮,绿色RUN LED灯间隙性闪2下(正常应该不停闪)。
板子正面大存储器芯片(6R4016C)、小存储芯片(24C16)、晶振换了,板子背面DS34C86\DS34C87换了,再也找不到故障点了,只好报废了。
RUN LED间隙性闪几下,感觉主CPU应该问题不大;面板不能出现系统检测信息和版本号、菜单,应该是主CPU和装载系统应用软件的某个DSP芯片不能建立通讯或DSP芯片不能应答响应。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刚刚遇到一个西威AVY系列AC驱动器,CPU主板型号RV33-4NV,同样故障现象,电源都正常。上电后,面板显示一样,CPU板子上的绿色PWR LED亮,绿色RUN LED灯间隙性闪2下(正常应该不停闪)。
板子正面大存储器芯片(6R4016C)、小存储芯片(24C16)、晶振换了,板子背面DS34C86\DS34C87换了,再也找不到故障点了,只好报废了。
RUN LED间隙性闪几下,感觉主CPU应该问题不大;面板不能出现系统检测信息和版本号、菜单,应该是主CPU和装载系统应用软件的某个DSP芯片不能建立通讯或DSP芯片不能应答响应。

做了一点研究:
1、所有电解电容处量得电压,与正常板子无异。。。电压正常;
2、上电后,RUN LED灯闪几下,然后熄灭;以后,每隔几十秒,再闪几下,再次熄灭。。。如此反复,而正常板子一直闪;
3、上电后,瞬间RST LED(复位)灯亮一下,永久熄灭;断电瞬间,又闪一下,和正常板子一样;
4、上电后,最大的芯片(ST10R167,单片机)143脚(Vss,5V电源地)和144脚(Vdd,+5V电源)正常;
5、ST10R167单片机140脚(RSTIN,上面有一横,外部复位输入,低电平有效,外部复位输入),实测对Vss电压+5V,和正常板子一样;
6、ST10R167单片机141脚(RSTOUT,上面有一横,低电平有效,复位信号输出),实测电压为0V,而正常板子为+5V!判断为,因某种原因,单片机在140脚接收到复位信号后,没有送出高电平的复位输出信号,而这个复位输出信号,应该是其它芯片正常运行的必要信号,造成其它芯片一直处于复位状态!直接更换这个单片机(用另一个坏板子上的单片机),故障依旧!看来,单片机本身没有问题?

单片机:

管脚图:

7、查单片机的复位信号获得,是由丝印30533(TPS3305,复位芯片)提供的,实测正常,更换后故障依旧。

8、查单片机的复位输出信号141脚,与几个芯片连接,难道是这些芯片损坏,拉低了141脚的复位输出信号?更换了几个连接的芯片,无效!还有2个连接的多脚大规模IC芯片,考虑更换实在太过麻烦、细致,尽管心有不甘,限于能力,只得放弃了。
更换芯片:

网友A:
补充:单片机141脚(RSTOUT低电平有效)挑起脱离焊盘,上电,测悬空的141脚对Vss电压,也是0V!因为脱离了外电路各元器件的影响,复位以后正常运行时,本应该是+5V,实测仍是0V,能不能一定说明单片机坏了?
本来更换的单片机就是坏板子上的,说不定,这个单片机也是坏的?问题复杂了!
报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啥工具拍的?
海康威视热成像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遇到一个西威AVY系列AC驱动器,CPU主板型号RV33-4NV,同样故障现象,电源都正常。上电后,面板显示一样,CPU板子上的绿色PWR LED亮,绿色RUN LED灯间隙性闪2下(正常应该不停闪)。
板子正面大存储器芯片(6R4016C)、小存储芯片(24C16)、晶振换了,板子背面DS34C86\DS34C87换了,再也找不到故障点了,只好报废了。
RUN LED间隙性闪几下,感觉主CPU应该问题不大;面板不能出现系统检测信息和版本号、菜单,应该是主CPU和装载系统应用软件的某个DSP芯片不能建立通讯或DSP芯片不能应答响应。

我的是CPU虚焊,重新安装CPU。就可以了。我拍有视频放在抖音上。108365704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单片机141脚(RSTOUT低电平有效)挑起脱离焊盘,上电,测悬空的141脚对Vss电压,也是0V!因为脱离了外电路各元器件的影响,复位以后正常运行时,本应该是+5V,实测仍是0V,能不能一定说明单片机坏了?
本来更换的单片机就是坏板子上的,说不定,这个单片机也是坏的?问题复杂了!
报废吧!
你对芯片下了好大功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