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30):
最近在学习松下PLC,按照网上查到的资料只能输入月,时,秒,星期。请教大神出手相救!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在学习松下PLC,按照网上查到的资料只能输入月,时,秒,星期。请教大神出手相救!非常感谢!
按资料只能输入这些?

楼主:
比如传送数据给年月是MV H2312 DT90056,这是固定的数据传送。我改为MV DT32450 DT90056,在触摸屏的数据框DT32450输入数据23年,但实际是传送的月份给了PLC。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传送数据给年月是MV H2312 DT90056,这是固定的数据传送。我改为MV DT32450 DT90056,在触摸屏的数据框DT32450输入数据23年,但实际是传送的月份给了PLC。

如果你的触摸屏没有读写PLC时钟设定功能,那么请参照你的另外一个帖子时钟分离中的F6指令,将年,时,分这些BCD数据填入对应寄存器的高位。

楼主:
非常感谢3楼的大神!厉害!我昨晚也想了一晚上,今早改变方式,在数据输入框输入2312就可以实现对PLC的年月时钟写入

网友A:
下一步,屏时间自动同步PLC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