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5U计数器问题

楼主(2023-12-30):
最近三菱5U用得郁闷,连计数器也没搞清楚。如图LC20,LC21在子程序中计数,条件完全一样,LC21却不能计数,LC21在程序中仅作计数用,不参与任何运算,不存在双线圈,以及复位条件没有断开的情况。

网友A:
“以及复位条件没有断开的情况。”
意思是复位条件一直满足吗?

网友B:
从业N年除了高速计数器的C以外,普通计数器就没用过,都是INCP D***

网友C:
同上,除了高速计数器,其它地方都用寄存器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