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老师写的书上有个电路,搞不明白,请咸老师或者各位大神讲解一下

楼主(2023-12-30):
C1按网上说是磁复位的作用,请问是如何进行磁复位的一直搞不明白。

网友A:
磁复位,啥时候出来的新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就是电感放电,不然会磁饱和的

网友C:
隔绝直流电。没见过变频器用这种驱动电路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丹佛斯5000有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这种还真有,变频器里面的风扇电源板见过几次,一般是二次变频器推动用

网友E:
有没有可能是串联谐振电路?在某一频率点上获得最大的电压?

网友F(2024-06-27):
电容器的基本作用不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