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30):
怎么计算电流?
3p闸下口分别接三个漏保。
3p是63A的,漏保都是25A的。
这样是否合理?
漏保满负荷,3p是否会跳闸?
3p的3极分别都是63,那么漏保满负荷也永远超不了负荷吧?

网友A:
漏保满负荷,3p是否会跳闸?

漏保满负荷是25,3P是63,不会跳闸的

网友B:
这个不是很常见么,上级开关一般是比下级大啊,不然就是越级跳闸了

网友C:
断路器上下级级差配合根据不同的负载性质选择,网上能找到相关资料,系统的看一下概念就比较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