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30):
西门子6RA70直流调速器扩容,一直运行正常,某天正常运行时突然系统停电,恢复供电后开机使能正常,电机一动作就报F042,测速机故障,更换编码器后故障依旧。后更换主板,电源板,故障依旧,偶有一次报F048,使用脉冲编码器作为数字速度检测的测量通道故障。更换编码器到调速器的电缆,依然报F042故障。听说改电枢电压反馈可以试试是否报故障,目前手头没有资料,不知道改电枢电压反馈需要修改哪些参数。大家帮忙分析下,是哪方面的原因,十分感谢!

网友A:
P083修改为3(EMF控制),可以理解为电压反馈(不带编码器控制)
一般的应用设置会将P081设定为1(使能弱磁功能),P083设定为2(速度反馈来源于编码器),而P083=3和P081=1可能存在冲突,所以当P083修改为3测试时,建议把P081修改为0。旋转编码器的时候,监控r024的数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P083修改为3,P081修改为0,确实是电压反馈,修改试过了,电机还是不能正常工作,检查外围各处,已发现问题所在,完美解决。谢谢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方便分享一下最终发现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呢?
抛出一个问题,历经千辛万苦找到问题所在,个人觉得可以对这个事情做一个闭环分享,方便给其他遇到类似问题的同行提供解决思路。

网友B:
处理这样的故障通常是屏蔽测速,相当于变频无测速运行模式去区分故障大致位置
现在直流电机应用相对少了,相对应的维修资料也少了,有时候直流电机出故障,由于经验不足就不能快速判断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励磁绕组有一个地方的绝缘被冷却风机带进去的铁屑损坏了一个很小的点,通电后绕组对外壳放电打火,导致励磁电压降低,电机无法运转,但是主控检测到输出正常,编码器没有反馈,就报F042故障。500V摇表没有测出来励磁绕组的绝缘损坏点。排查了很长时间,无意中发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公司目前基本9成左右的设备用的是直流电机,一条产线上就有好几台,十几条产线。功率从22KW到560KW,都有。直流控制器用的品牌也是几个,安萨尔多,西门子,派克,易泰帝等。直流电机品牌也是好几家,南洋,恒力,新恒力,先锋,王牌,锡杉。南洋的最多。

网友B:
回复 楼主:
楼主估计是轧钢行业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说的直流电机指是同步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直流电机啊,不是同步电机。就是把交流电源经过整流成直流后来驱动电机。

网友D:
碰到过报同样故障,换版解决。

网友B:
目前来说吧,直流驱动比变频器贵太多了,直流电机也是比交流电机贵,维护的工作量比交流电机多的多,很多的私企,只要条件许可,都是把直流电机换成交流电机了,就是为了节约维护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