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收官之作】

楼主(2023-12-31):
好似在仙境

汗流浃背,就为接倆开关

原要求在这上面装4个检测点,算了用时间+极限开关解决吧,因为....

这接线盒位置,太难为接线的哥们了

电机接线盒固有接线

按照标准接线,临时电总是跳闸,开始电工以为漏保跳,找不出漏点,到闸箱一看,这不是过流引起嘛

电机铭签,接线那里有错?

不正经的电机~节后再说,耗时,最后在丑时完成调试工作,不音响客户今日下午的年终总结大会。
四更天回到家休息

看看我们的控制箱

网友A:
这么多按钮,如果全是正品施耐德,比国产7寸触摸屏还贵

网友B:
ZHEZ这种就很舒服,最近一直自己做it对数据,头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按钮,如果全是正品施耐德,比国产7寸触摸屏还贵

对于这种不需要经常设置参数的设备,按钮其实操作及维护来说,最便利、方便。

网友D:
如果你是南方的,还是不必要用正品施耐德,相对来说,国产同款更耐用,反正我这边的正品的早就换完了,处理过程十分曲折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我们以前也用了很多施耐德按钮,绝对是仿的故障率太高了我们客户都是小厂连个电工都没,一个按钮接触不良跑来跑去,现在全换国产蓝波的那种金属按钮了,一个接近50了

网友F:
没有看出来什么设备。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我遇到的可不是仿造的哦,设备都是原装进口的老设备,主要是到了一定时间后,按钮的接触就会不良,南方梅雨天气时候故障多的很,换成国产就舒服了

网友G:
施耐德成本有点高啊

网友H:
施耐德的按钮质量不错。安装也方便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