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01):
水泥沙浆罐浓度测量,用什么仪器可以在控制室实时监控。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你这个太专业,不会

网友B:
在污水厂项目上用过污泥浓度传感器,但是那个浓度没有水泥砂浆这么高,也没有颗粒物,你这种如果是罐体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通过体积和重量间接算出来啊。

网友C:
混泥土搅拌行业不是根据配比来测算么,好像没有直接测混泥土浓度这个哦

网友D:
测搅拌电流可行吗?

网友E:
可以用一些测量Ca离子的设备或者酸碱度的设备。

网友F:
用放射源浓度计。。。。好像我知道的目前就这玩意还能凑合用。。

网友G(2024-02-22):
塌落度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