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01):
如题,说说你们对强电弱电怎么定义的,普通面试HR,专业工程师很多喜欢问这个,而且还喜欢以电压来区分,电子厂一般24V下弱电,一般工厂220下弱,但电力1KV以下为弱,既然以电压为准,电蚊拍那种几千V能叫强,汽车启动时12V电瓶瞬间几百A的电流能叫弱,见识过太多人五花八门的对强弱定义,还总认为自己是对的表情反正本人对强弱没啥确定的概念,最烦人问这个

网友A:
看样子,没有电工本,那就接触36v以下好了

网友B:
电力以中压、低压、高压区分比较多,如果是建筑行业,安防、网络等归为弱电,低压380/220伏也被称作强电,工厂一般把PLC、仪表这些称作弱电。
这个并没有很明确的定义,你可以根据场合选择如何回答,他们感觉你说的与他们设想不同的时候没必要烦,想办法把你了解的知识带入他们认为的强电或弱电话题就可以,无非就两种情况,一种是他们也不懂,只有个大概的概念,没别的话题可问,或者或他们是想了解你对某方面的熟悉程度,比如与建筑有关的行业,如果问你弱电,是有很明确的指向的。

网友C:
最近上岗证过期了,复审考试考了,安全电压,低压,高压

网友D:
正常情况,碰着电不死自己,我归纳为弱电,就是普通接触的DC24V

网友E:
按功率分吧. 功率很大的, 在不当情况下, 往往造成极大破坏.
比如电人的电压要到一定幅度. 电流也要到一定强度.
电蚊拍电压高, 但功率很小.汽车启动, 电压那么低, 电流大, 功率也大不到哪儿去.
高压设备容易做功率大. 低压的不容易.
就是220/380, 一个灯泡电机, 开关都不大的话, 你也不好说强电. 如果开关能把人炸一跟头或烧一大块, 估计就算强电了.

网友F:
我认为220V及以上电压属于高压

网友G:
你可以把控制类归为弱电
执行类归强电

网友H:
和楼主一样,个人反感这类模糊定义

有些不是以电压来分,电工电器类的认为 是强电,电子电路板之类的 认为是弱电。比如维修,你会修电工电器的,不一定会修电子电路之类。

所以以强弱来分确实不好界定,应该要以行业细分类别来分工种而非电压强弱

网友I:
低压,一般是220V和380V设备电压。

网友J:
引用 网友G:
你可以把控制类归为弱电
执行类归强电
我也这么认为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面试遇到傻批问这个,人家不会听你罗里吧嗦说的,只要说的不是他想要的那个电压等级,就认为你不懂,半桶水标签就贴上来了,直接嗝屁,所以才烦人问这个,尤其是面试时问这种没准确定义的,就想锤死这傻批

网友K:
一般厂里有仪表工的才会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