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PLC支持LIN通讯吗

楼主(2024-01-01):
如题,我是看很多PLC有支持CAN的,但好像没有说到可以支持LIN,LIN的应该不CAN的还要简单些吧?

网友A:
LIN是什么通讯,没听过,学习一下

网友B:
第一次听说这个词,查了一下,LIN是简单的低成本通讯,用于车门、锁等,像是为CAN通讯做补充的意思。

网友C:
这种通讯的速度够不够快?

楼主:
我也是才接触这种通讯,和CAN比就慢很多,所以认为没有CAN的复杂。为什么很多有支持CAN就没支持LIN

网友D:
才听说,特意百度了一下。

网友A:
那既然LIN比CAN还要慢,那已经有使用特别广泛得Modbus通讯了,那LIN通讯使用范围就不是特别大了

网友E:
除非车载,一般PLC碰不到LIN接口

网友F:
应用场景受限。plc极少有支持LIN协议的

网友G:
车灯,天窗,门锁都是用的LIN通讯的。

网友H:
这个只能挂16个节点,还要有调度表,ID只能分配6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