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860驱动器修理不好了求救

楼主(2024-01-02):
大神给看看那里坏了

网友A:
这有什么好求救的,买一个新的就好了

网友B:
给你说吧,一般这样的板,只要不是明显的电容电阻有问题的,基本就不要修了,你没有测试台,比较难定位故障部位的

网友C:
主要太便宜不值得修 直接换新

网友D:
开关电源坏了还值得修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