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角启动该如何接线,存不存在星型启动正转,角型运行又反转的情况?

楼主(2024-01-02):
星型就一种,角型有两种:

网友A: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6690
以前做过测试,不会反转的

网友B:
上面两种接法,其实磁场的旋转方向没有变化,因此,还是一种效果,都是一个方向继续旋转。不存在星型一个旋向,而切换到三角形立即会是另一个旋向的。因为这会导致跳闸。虽然仅仅需要调换U2V2W2三根中的任意两根相序就可实现旋转磁场的反向。

网友C:
第二个电机不正经,电机发热严重
看看电机接线端子
与年前这个单相电机有一比

网友D:
你确定会有第二个接法?

网友E:
确实有第二种接法

网友F:
确实不会反转,但是会出现不装。

网友G:
只知道第一种接法,每次也会先测量线圈头尾再接

网友C:
谁有角接磁旋转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面两种接法,其实磁场的旋转方向没有变化,因此,还是一种效果,都是一个方向继续旋转。不存在星型一个旋向,而切换到三角形立即会是另一个旋向的。因为这会导致跳闸。虽然仅仅需要调换U2V2W2三根中的任意两根相序就可实现旋转磁场的反向。
这是在说明电机旋转原来常用的磁旋转图,它一个是星接,没找到角接磁旋转图
能给出角接磁旋转图吗?多谢

网友B:
上图1是常见的一种星三角转换电路。图2共三个图,是我对三角形两种接法但旋向不变的分析,仅供参考。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B:
图1中KM9 KM10用于切换电机旋转方向。

网友H:
没遇到过反转的情况。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

网友I:
没遇到过,除非接错线导致转角运行时不能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