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驱动

楼主(2024-01-02):
那位老师讲一下这个驱动供电原理

楼主:
这个-6.8V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6.8V是控制IGBT关断用的啊.

楼主:
咸老师请你把这个电路的静态和动态电容充放电过程讲一下,我怎么也搞不明白。

网友B:
回复 楼主:
哪个电容,这个电路就是用稳压管把24.8分割成两组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
C33、C40这两个电容的充放电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师,能把这个电路的工作过程讲解一下吗?没有脉冲输入的时候和有脉冲输入的时候

网友B:
回复 楼主:
有没有都是一样的,C40就是边上稳压管值,另一个就是做个减法就得到了,如果有波动,那就是坏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咸工,ABB550变频器开关电源  单独给3844 7脚5脚17V电压,3444各脚电压正常,直接在+,-端接510V直流电压,3844  7脚16.6V,5脚13V,4脚12V,1脚7V,
面板显示21过流,按复位键,显示故障2过压,机子炸了整流,模块。7脚16.6V,5脚13V,4脚12V,1脚7V,怎么会有这么高的电压呢,请咸工赐教!

网友C:
回复 网友C:

网友C:
回复 网友C:

网友A(2024-02-07):
这几天才坐下来看贴,5脚为13V,显然“地点”没有搭准。无论其它脚电压怎么样,5脚应该为0V。或者接地点为“悬空点”,所测电压值是“虚的”。面板能正常显示和报警,说明开关电源本身是好的啊。查电流、电压检测电路即可啊,不用管电源的呀。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感谢咸工在百忙中抽空答疑,咸工说得对,是MC3307   12脚和3脚短路造成的,咸工是咱心中的大神,灰常感谢咸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