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02):
一个传感器,P24接第一个开关电源,N24接第二个开关电源,请问一个传感器可以正常工作吗?

网友A:
不能形成回路,答案是不能。

2个开关电源  任意接一个都可以形成回路

P24-P24 或者N24-N24

但是2个电源P24 N24不能同时并接。

建议N24接一起即可

网友B:
用一个电源接。

网友C:
不行,把两个的N24接在一起就可以

网友D:
需要2个电源的0V连接在一起才能工作;

网友E:
看不见你出的图,说不能用,你又说现场在用着,说能用,。。。。
图图图,实际接线图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个传感器,P24接第一个开关电源,N24接第二个开关电源,请问一个传感器可以正常工作吗?

我干了四十多年维修电工作业,看得一头雾水,不知你到底怎样连接两个开关电源的?

P24、N24是传感器的两条线吗?

网友G:
最好分开用,实在要用就把N24并一起,共OV。

网友H:
。。。。 我的问题是 :为什么要这样接 ? 遇到什么状况了 ?

网友I:
怀疑楼主是不想多拉一组电源线,就想附近取个电源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个传感器,P24接第一个开关电源,N24接第二个开关电源,请问一个传感器可以正常工作吗?

我干了四十多年维修电工作业,看得一头雾水,不知你到底怎样连接两个开关电源的?

P24、N24是传感器的两条线吗?

他的意思是比如三线接近开关棕色接第一个电源的24V,蓝色接另一个电源的0V,这样能不能工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个传感器,P24接第一个开关电源,N24接第二个开关电源,请问一个传感器可以正常工作吗?

我干了四十多年维修电工作业,看得一头雾水,不知你到底怎样连接两个开关电源的?

P24、N24是传感器的两条线吗?

他的意思是比如三线接近开关棕色接第一个电源的24V,蓝色接另一个电源的0V,这样能不能工作
在某些企业是可以的~他们有0电位要求

网友K:
我见过第一个直流电源的负极接到第二个直流电源的正极,两个开关电源是串接使用的。这样的话就是楼主见到的接法了。

网友L:
备用电源?我们用UPS管理型电源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