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02):
  一台铣床主轴三相变频电机(3.7KW/5HP)烧了,维修后电流异常大达到30安左右,维修电机的师傅说是按照原始数据修的。 电机4极36槽,1.06双线并绕14匝,双层叠绕。总觉得数据不正常,请专业人士指导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检查下是不是头尾接错了 3.7=KW的电机怎么可能有30A的电流

网友B:
现场还有同型号电动机的话可以测一下绕组的直流电阻比较一下,或者从厂家获取绕组直流电阻信息,也许可以验证重新绕的线是否正确。
我翻了一下《电动机绕组修理》,找不到3.7千瓦电动机这个型号的数据,可能书本太老了。

网友C:
每槽28匝,线径1.06有点粗了,我觉1.0足够,还有接法必须星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是不是头尾接错了 3.7=KW的电机怎么可能有30A的电流
仔细确认了,头尾接线应该都是正确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场还有同型号电动机的话可以测一下绕组的直流电阻比较一下,或者从厂家获取绕组直流电阻信息,也许可以验证重新绕的线是否正确。
我翻了一下《电动机绕组修理》,找不到3.7千瓦电动机这个型号的数据,可能书本太老了。
现场还有一台正常的设备,电机直流电阻0.6欧不到,感觉明细偏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槽28匝,线径1.06有点粗了,我觉1.0足够,还有接法必须星接
电机电压三相 220V/380V 的,△/Y 接法, 变频器是台达三相220V的,所以原来就是△接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槽28匝,线径1.06有点粗了,我觉1.0足够,还有接法必须星接
电机电压三相 220V/380V 的,△/Y 接法, 变频器是台达三相220V的,所以原来就是△接法。

不要用变频器,改成星接,然后直接接380,看看每一相的电流分别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D:
接星型,直接380V运行,电流大约40A,估计再运行一会儿就烧了哈

网友E:
40A?怀疑拿发热丝在哪绕

网友F:
有可能转子断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场还有同型号电动机的话可以测一下绕组的直流电阻比较一下,或者从厂家获取绕组直流电阻信息,也许可以验证重新绕的线是否正确。
我翻了一下《电动机绕组修理》,找不到3.7千瓦电动机这个型号的数据,可能书本太老了。
现场还有一台正常的设备,电机直流电阻0.6欧不到,感觉明细偏低。
正常的那台电机直流电阻0.6欧吗?电动机直流电阻值可以从原厂家那里问一下,一般会提供的。
还有一个与技术完全无关的办法,找当地的其他电机修理铺问问,他们都有大量的电动机维修参数记录。

网友G:
3.7千瓦,应该是台湾机,你的这个电流这么大,会不会是绕组下错了?
一个正常4千瓦的机不可能有这么大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场还有同型号电动机的话可以测一下绕组的直流电阻比较一下,或者从厂家获取绕组直流电阻信息,也许可以验证重新绕的线是否正确。
我翻了一下《电动机绕组修理》,找不到3.7千瓦电动机这个型号的数据,可能书本太老了。
现场还有一台正常的设备,电机直流电阻0.6欧不到,感觉明细偏低。
正常的那台电机直流电阻0.6欧吗?电动机直流电阻值可以从原厂家那里问一下,一般会提供的。
还有一个与技术完全无关的办法,找当地的其他电机修理铺问问,他们都有大量的电动机维修参数记录。
谢谢!直流阻值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3.7千瓦,应该是台湾机,你的这个电流这么大,会不会是绕组下错了?
一个正常4千瓦的机不可能有这么大电流的
正常的那台电机空载电流3A左右,可能是台产的吧

网友G:
3.7的台湾机的直流电阻不应该是0.6,应该接近4,我这个功率的电机有多台,在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G:
3.7的台湾机的直流电阻不应该是0.6,应该接近4,我这个功率的电机有多台,在用着
有一台油冷机电机也是3.7(5HP)的,直流电阻大的2.2。零点几欧感觉不正常,但现场那台直流电阻也不到1欧(△形接法,没拆短路条时测量的)

网友H:
1.06。30A也奈何不了啊

网友I:
遇到过一台1.5kw 三相 4极电机,但铭牌标103赫兹,3000转。
绕过后直接380v50赫兹电测试电流有2倍多。用上原来变频器,装上增量编码器闭环控制。空载电流1.5A,零速和3000转恒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