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02):
一点回原点,控制软件就变卡顿,需要重启。电机伺服驱动器继电器都检查了,没问题。程序也重装了还是一样。目前问题全在PLC上了。
不换新PLC的情况下,有没有大神知道如何处理的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你怎么接的控制线?控制的是什么伺服?

网友B:
以下是引用2024/1/2 21:48:07的发言:
一点回原点,控制软件就变卡顿,需要重启。电机伺服驱动器继电器都检查了,没问题。程序也重装了还是一样。目前问题全在PLC上了。
不换新PLC的情况下,有没有大神知道如何处理的
回原点卡顿?能回原点不?
程序重装,PLC程序吗?
换PLC?理由是什么

网友C:
一点回原点,控制软件就变卡顿,需要重启。没看懂,网络架构是什么样的?

网友D:
没图,没程序,描述也不清不楚。

网友E:
一般是用触摸屏控制的,你说的控制软件是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