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03):
这是个十字路口交通灯的plc控制,目的是一旦通电先让南北向亮红灯,同时东西向亮绿灯,再绿灯闪烁,再亮黄灯,紧接着南北向亮绿灯,周而复始,目前在模拟上好像可以,想问问各位前辈,有没有更好的实现方式?

网友A:
能实现就好了。实际情况是交通信号灯是不会用plc去做的因为成本太高了。

网友B:
又是高校的教科书的实验题目

网友C:
哈哈,当年也是这么过来的。没事动手搭个最小系统练练手。

网友D:
这行没前途了,趁早改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行没前途了,趁早改行。。

早点干保安,少走30年弯路。

网友F:
百度一下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这个倒是真的,干嵌入式去吧,这行门槛偏低,而且大部分都要经常要出差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个倒是真的,干嵌入式去吧,这行门槛偏低,而且大部分都要经常要出差
的确。门槛太低。经过什么几个月培训之后都敢说干项目了。
干的项目质量参差不齐,二把刀多的人,精通的人到是少的很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个倒是真的,干嵌入式去吧,这行门槛偏低,而且大部分都要经常要出差
的确。门槛太低。经过什么几个月培训之后都敢说干项目了。
干的项目质量参差不齐,二把刀多的人,精通的人到是少的很
嗯,这是比较现实的问题

网友I:
这边建议转行

网友J:
想起了我的毕业设计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