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MCGSPRO组态软件视频看了好几集,页面如何切换都找不到(20240104)

楼主(2024-01-04):
一直用的单片机串口屏,中达优控组态软件页面切换也好弄。
直接添加一个页面,取一个控件,设置跳转的页面号就行了。
昆仑触摸屏似乎太复杂了,视频看了好几集,一个门都摸不到。
打开一个例程,页面切换都不知道如何操作。
愁啊愁,愁白少年头

楼主:
经过反复推敲琢磨终于找到了
在用户窗口可以添加和删除页面
有的控件添加到页面
还要拖动才能看到
否则页面看不到添加到控件
有些细节不是那么顺畅
拗手

网友A:
按钮 再选择你要打开的画面窗口

网友B:
这个应该还是习惯的问题,慢慢熟悉了就好了。通常页面切换我习惯用按钮,在按钮的动作里有切换窗口的方式,如楼上所示。

网友C:
昆仑的屏软件是真的原始,很多东西做起来不方便,而且还有奇怪bug,上次触摸屏上有的数据PLC里有屏上显示0,最后发现是驱动问题

网友D:
mcgs连过AB的plc,一个页面里面有一个地址不对,整个页面全部都没有数据。这么脑残的设计。导致后来全部转到威纶通了

网友E:
也可以PLC有条件切换画面

网友F:
感觉昆仑的屏真的蛮好用的,没你们说的那么不堪!!

网友G:
昆仑通的屏多年前玩过,设置的东西太多,组态麻烦,对新手不太友好,远没有威纶通,台达这类屏玩起来便捷

网友H:
熟悉就好了,昆仑通态脚本很好用。

网友I:
还有谁的价格比它低?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成本是第一要素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先把基本功能摸清楚

网友D:
威纶通比MCGS好用。。早已弃用MCGS了

楼主:
实际上就是当前页面把后面操作切换页面的页面遮挡了

网友J:
软件操作上习惯了  啥都不叫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