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店传感器连接线都用网线

楼主(2024-01-04):
看这个控制器的输入端线都是网线,用网线有什么好处

网友A:
好处1: 网线价格便宜。
好处2:网线布线简单,很多设备还是POE的。
好处3:一根网线就相当于布了8根线,多用途,4根接网络,2根接电话,还剩2根还可以接个烟感什么的。
综上所述,总结下来就是便宜,材料便宜,人工便宜。

网友B:
一根网线相当于布放8根线而且是4对缠绕的双绞线有一定的抗干扰能力。可以一根线接4个检测检测设备,施工方便,成本低对于信号传输够用。

网友C:
应该是通信大对数电缆或用网线代替大对数电缆使用。

网友D:
网线好认线
作为酒店类场所,灯控也有用网线替代
弱电,布线容易应该是用其初衷

网友E:
毕竟环境不算复杂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好处1: 网线价格便宜。
好处2:网线布线简单,很多设备还是POE的。
好处3:一根网线就相当于布了8根线,多用途,4根接网络,2根接电话,还剩2根还可以接个烟感什么的。
综上所述,总结下来就是便宜,材料便宜,人工便宜。
的确如此

网友G:
没啥的,超五类的网线在酒店和安防监控应用还是非常多的,便宜不便宜先不说,主要的布线比较方便,做传感器应用,一般是当普通电线用,监控信号就要使用平衡器
网线和普通的多心线比较,网线更耐拉

网友H:
没啥的,见过用网线做220V电源线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没啥的,见过用网线做220V电源线
我也见过。不过人家是双股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