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04):
上电报安全功能错误 ,拆机没有明显的,烧坏痕迹。更换面板主板和通讯板端子板以后正常,接上piofinet 以后提示现场总线错误需要配置IP地址为固定的,在通讯里面的。设置以后正常。厂家,试机以后反应空载正常,带负载过电流。现场人员反应实际电流几个变频器显示有100多。带回检测。有偏电流现象 带15KW电机最大15A和最小11A,电压相差10V左右。更换3个互感器恢复正常使用。测三项电压电流平衡。送回用户使用看看效果。用户使用一个月没有在反应问题

网友A:
哪家的电流互感器。曝光一下

网友B(2026-03-17):
施耐德930报电机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