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04):
客户发来的,50公里远,很偏僻。故障现象运行约1小时停机,过一会儿又能启动正常。反复沟通下,让客户发了几张照片。

沟通不太清楚,只说停机。怀疑步进电机过电流导致驱动报警停机。这个如何处理?貌似驱动没有铭牌不知怎么调驱动器电流?没接触过这种机器,没有资料。不知去了能不能搞定。各位大神提供个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A:
就这几张图,不好判断,人家说是停机,没具体说哪里停
跑一趟呗,路费加上门服务费,多少都要收,出发前商量好

网友B:
没有故障现象。没有故障代码。现场的人估计也不明白。不好分析

网友C:
程序锁?热保护?

网友D:
停机时检查一下驱动器的状态

网友E:
确认电机运转电流,然后调整下面这4个拨码。
具体拨码的位置含义,一般驱动器侧面都有丝印。
看上去貌似是深圳某控的产品,他家的产品外观设计是一大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几张图,不好判断,人家说是停机,没具体说哪里停
跑一趟呗,路费加上门服务费,多少都要收,出发前商量好
这边修不好的话,上门费很少客户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认电机运转电流,然后调整下面这4个拨码。
具体拨码的位置含义,一般驱动器侧面都有丝印。
看上去貌似是深圳某控的产品,他家的产品外观设计是一大亮点。
谢谢大神,某控是哪个某?电流那几个我知道,担心侧面没印刷呢。问的多了客户也烦表情担心没资料不太好搞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几张图,不好判断,人家说是停机,没具体说哪里停
跑一趟呗,路费加上门服务费,多少都要收,出发前商量好
这边修不好的话,上门费很少客户接受
如果是步进电机不良的话,或软故障。至少需要跑两次。这个成本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故障现象。没有故障代码。现场的人估计也不明白。不好分析
确实如此,问的多了还烦。直接一句,你来现场看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故障现象。没有故障代码。现场的人估计也不明白。不好分析
确实如此,问的多了还烦。直接一句,你来现场看看
这样的态度你都能去?除非看在钱的份上。钱到位了可以这样说,不然爱找谁找谁,没时间。

网友G:
仅这几张图片想要猜出哪里故障,很难。只有到现场观察、分析、测量才能判断出故障在哪里。

根据你所说的故障现象,很大问题出在过载保护方面,驱动器、智能保护电源等等。

还有接触不良造成的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故障现象。没有故障代码。现场的人估计也不明白。不好分析
确实如此,问的多了还烦。直接一句,你来现场看看
这样的态度你都能去?除非看在钱的份上。钱到位了可以这样说,不然爱找谁找谁,没时间。
客户态度还行,只是他不懂。什么电箱,什么驱动

网友A:
50公里的的路程,来回路费你就按照顺风车的打车费来算,如果客户都不接受你就别去了,服务费,每小时50块,不贵吧 ,不足半天按照半天算,超过半天按照一天算,总合理吧,这样的计算方式都是VIP的价格了,如果都不接受还去干嘛啊
就那几个图,是很难给出故障定位的,只能跑现场

网友H:
子不说故障现象很难判断,而且不在现场。设备维修只能身临其境。

网友I: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报价500,人家嫌贵。没下文了

网友J:
如果是驱动器故障 上面的ALM灯会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