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设为从站,电脑收不到数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4-01-04):
如上图,上图是通讯连接图和实物图,现在1241的通讯卡,指示灯一个也不亮,但是主机还可以识别到1241,因为CPU的诊断红灯没有亮,但是这个卡指示灯不亮。我用电脑端的MODSCAN做主站,1200做从站,从站设为地址2,但是电脑端收不到数据上来,现在不知道是程序的问题呢,还是通信卡就是坏的。。。我找了200SMART的主机做个一个测试,可以轻松读数据上来,但是换这个1200就是读不上数据来,这是什么原因,谢谢大家

网友A:
为什么要转为哦232,直接485转USB不行吗?

网友B:
232转485模块要接个5伏的电源试一下 刚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VCC 接+5v GND接0V

网友C:
CB1241信号板在收发数据的时候会持续闪烁灯,不然就是哪里没设置对

网友D:
mode=4要在端口初始化之前赋值

网友E:
comm_load一直执行吗?不是就启动一次?

网友D:
引用 网友E:
comm_load一直执行吗?不是就启动一次?
comm Load初始化运行一次即可,其done置1后,即可执行master/slave的通讯块

楼主:
通讯板又买了一个新的好了,是通讯板坏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