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04):
由于受到机械结构环境影响  只能用步进电机+外置编码器控制  精度要求不高±3mm左右   用三菱fx3u控制  ,假设用绝对控制指令走到500mm的位置,等脉冲发送给完毕后只走了480mm ,这20mm用是什么方式补上呢?

网友A:
位置控制只管走 反馈加高速计数 加中断 来定位

网友B:
最好不要用绝对控制指令

用PLSV指令,一直发送,计数到就停止,快到时提前减速。

网友C:
 。。。。。。我用西家的SMART200做的定位控制 ,用的也是步进,不加编码器,开环控制。

             步进我设置10000个脉冲走一圈,带的是丝杆,丝杆走一圈为5mm。

             走绝对定位 ,到位后,用置零指令清零,然后再走绝对位置 。。。误差基本没有。

             你用的是三菱,可以参考。

网友D:
回复 网友C:
速度要求不高,应该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速度要求不高,应该可以的

。。。。。无所谓高不高 。根据机械特性做好加减速时间设置。速度还可以吧(至少满足了工艺要求)

          当然 ,要像贴片机那样的高速还真是勉为其难 。。不知道上伺服能不能满足那种高速响应。

网友E:
试试
比如480mm发了10000脉冲,改为10416

网友F:
你这样外置编码器就没有用上了啊,1/2楼正解

网友G:
直接走500 然后走480 说退回了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