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设计请教

楼主(2024-01-05):
现在有一台设备一共有9个保护信号。就地控制柜没有用PLC。。只有总控制系统里有PLC。。。其是3个是上位机给PLC的控制信号。。自带的仪表信号有4个还有两个是下级设备联锁信号。。这些信号都接入至总控PLC内了。。导致故障跳停时现场看不到是什么原因跳停的。。上位机上也没有做故具体的故障信号点,只有一个总跳闸信号。。现在想在现场控制柜增加一套PLC用于采集这些故障信号。。该怎么去设计目前还没有成熟的思路。。想请教一下各位。。总控上位机和PLC程序不允许去改动,只能新加。

网友A:
PLC也不用加了,加几个故障指示灯结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不行的。。故障指示信号从那里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不行的。。故障指示信号从那里来?

你新装PLC的信号从哪里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准备从原来传感器和联锁点上取。。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信号有可能瞬时动作的,随着设备跳停也就消失了。。抓取很困难。。。

网友B:
回复 楼主:
继电器不是也可以自锁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继电器倒是也行了。。效果和加PLC差不多。。

网友C:
买个巴掌大的PLC触屏一体机,把信号分别并到一体机输入点上,把输入采样调小点写个小程序,做个小组态,输出点上接个喇叭,就行,省事省空间省钱

网友D:
把每个故障触发点做上升沿计数,每次触发后看看计数值就知道是什么故障导致的报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巴掌大的PLC触屏一体机,把信号分别并到一体机输入点上,把输入采样调小点写个小程序,做个小组态,输出点上接个喇叭,就行,省事省空间省钱
目前初步设想是用一个小型PLC再加触摸屏来显示故障信息给现场人员。。只是程序该怎么地去设计。。

网友E:
既然都用到PLC+屏,还不是简单的很
屏上做9个报警灯~标注对应,再做9个取消按键
PLC做9段信号锁存程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既然都用到PLC+屏,还不是简单的很
屏上做9个报警灯~标注对应,再做9个取消按键
PLC做9段信号锁存程序
有道 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都用到PLC+屏,还不是简单的很
屏上做9个报警灯~标注对应,再做9个取消按键
PLC做9段信号锁存程序
嗯,这个可行的。。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沿触发加计数也可以。。还有个问题是想每触发一次在触屏上存盘一次,记录下故障动作时间,日期。不能让使用者把数据清除掉,方便管理人员查阅。。因为这套设备是给第三方管理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运行信号在原程序中也是用作保护信号,就是运行信号丢失也会跳停。。要是取运行信号的话该怎么判断正常停车还是信号丢失。。。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运行信号在原程序中也是用作保护信号,就是运行信号丢失也会跳停。。要是取运行信号的话该怎么判断正常停车还是信号丢失。。。

楼主说对了,运行信号与保护信号是混在一起的,不能简单的混为一谈,他们之间往往存在带条件的逻辑关系,比如说,在以下程序中,Y013输出,理应X032迅速断开,或者Y013断开,理应X032迅速闭合,如果在0.3秒内未能实现,即输出接触器发生故障,必须立即报警并断开锁定。

因此,楼主的程序很可能需要重新编写。其实实现逻辑输出动作不难,繁的是故障保护,及逐一分析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G:
原来这套设备是没有控制系统的,现在这套控制都是另一套PLC控制的。想改程序有点难。。这套设备只有仪表保护。除了这以外剩下的保护都是接在另一套PLC程序中做的保护。。另外说一下这套设备是高压的。运行信号是从高压柜上取的接入至那套PLC系统中去的。

楼主:
我再把这套设备详细情况说一下。这是一套高压设备,自己没有啥控制程序,控制程序是接入在另一套PLC中的。。设备自己的保护有转速,温度。。剩下保护信号是接入在另一套PLC中的。。如运行信号,急停还有下级设备运行等。因为现场没有相关故障显示,每次跳停后都不知道啥原因。原上位机做的故障显示信息也很少。排查起来也很不方便。原控制系统不让做改动。。

楼主:
现在比较麻烦的就是这两个运行息号怎么判断是正常停车还是运行中丢失的。因为原程序中写的就是运行信号一丢设备也就跳停了。。

网友H:
既然不知道保护信号的逻辑,加装的控制装置,只要把9入9出做成点动状态,并对9入9出做曲线记录,出问题查曲线分析。

网友I:
新程序不参与控制,将运行信号也引入新增PLC,记录运行情况,利用动作的时间差判断故障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I:
新程序不参与控制,将运行信号也引入新增PLC,记录运行情况,利用动作的时间差判断故障原因。
嗯,是的新的PLC不参与控制,只做信号检测用。。问题就在于怎么区分运行信号是正常停车还是故障跳停的。不能一块取。要不然岗位人员看不明白,那就没有啥意义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新程序不参与控制,将运行信号也引入新增PLC,记录运行情况,利用动作的时间差判断故障原因。
嗯,是的新的PLC不参与控制,只做信号检测用。。问题就在于怎么区分运行信号是正常停车还是故障跳停的。不能一块取。要不然岗位人员看不明白,那就没有啥意义了。。
这就是要熟知工艺的重要
前边说的9个信号,是否能代表是需要的“故障”信息
信号是正常停车,还是故障停车就要你去了解控制工艺了,它不会的平白无故的,找到故障让它停的根就是了

所有信号都入在用PLC?读取它的程序分析好了
再通过通讯读取需要的信息,既能满足不动源程序的要,又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G:
正常停车与故障跳闸总的有点区别吧,假定他们的输入有所不同,见下表所示,将以上输入信号接入你的PLC(不参加运行,仅作故障显示),在PLC内部作一个判断,并输出显示。

网友J:
3个上位机信号,4个仪表信号,2个连锁信号,这9个信号,看不懂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常停车与故障跳闸总的有点区别吧,假定他们的输入有所不同,见下表所示,将以上输入信号接入你的PLC(不参加运行,仅作故障显示),在PLC内部作一个判断,并输出显示。

如果是运行信号是没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3个上位机信号,4个仪表信号,2个连锁信号,这9个信号,看不懂什么意思?
上位机信号是内部变量控制信号,在原PLC程序中。。现场仪表信号如温度,转速和振动,这几个信号是现场测量仪表输出开关量信号。。

楼主:
我大概画了一下这程序。。只标了部分程序。。现在就是这个运行信号没有办法区别是正常停车还是运行丢失跳停的。。图中急停是常开画成常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