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06):
从旧的变频器备份参数到电脑上,然后准备将参数下载到新的变频器发现通讯不上,请教师傅们遇到过此情况没?怎么解决的?请分享下,谢谢!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驱动器调试软件?
旧变频器和新变频器的版本不一样,可能会造成参数无法直接下载。

楼主:
DriveMonitor,这个软件。都通讯不上,更不用说拷贝参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DriveMonitor,这个软件。都通讯不上,更不用说拷贝参数了

用这个西门子专用pc通讯套件

网友C:
搞个AOP面板就可以拷了;

网友D:
有没有其他适配器(比如DP模块),记得有次也是新备件连不上,升级了一下软件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E:
AOP可以复制参数。BOP不行

楼主:
电脑拷贝有优势,公司那么多变频器需要备份

网友F:
DriveMonitor设置的波特率有没有修改试过?每次修改波特率以后必须重启才能生效的!

楼主:
看来这调试软件兼容性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这调试软件兼容性差
不能用USB转232电缆,需要PC有232物理口

楼主:
同样的电脑,同样的方法,怀疑新买的变频器485接口没有这个功能,因公司各个部门相互独立,无法联系到供货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