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伺服解惑

楼主(2024-01-06):
各位大哥好,小弟刚开始学习台达的B2伺服控制。计划用西门子的PLC控制台达的伺服控制器,但是翻看说明书的时候发现伺服控制器的控制编码器解析数为17-bit (160000P/rev),而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为增量型20-bit,那么我送脉冲信号,到底是16万个脉冲电机转一圈,还是128万个脉冲转一圈?还有编码器反馈的脉冲为20bit,可以理解为转一圈反馈给伺服控制器128万个脉冲吗?问题比较绕,希望有知道的解答一下

网友A:
以前项目的资料。

伺服有个东西叫做电子齿轮。

不谢,还有,自己坐实验也可知道一圈到底是多少个脉冲,搭上试试便知

网友B:
B2伺服就是160000脉冲一圈,你电子齿轮比设置16:1可以将伺服脉冲数改成10000,之前我们用了好几年,反馈也是160000

网友C:
需要设置电子齿轮比,多少脉冲对应一圈。软件中可以设置

网友D:
翻看说明书的时候发现伺服控制器的控制编码器解析数为17-bit (160000P/rev),而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为增量型20-bit,

应该都是电机编码器的分辨率

那么我送脉冲信号,到底是16万个脉冲电机转一圈,还是128万个脉冲转一圈?还有编码器反馈的脉冲为20bit,可以理解为转一圈反馈给伺服控制器128万个脉冲吗?

在电子齿轮比是1:1时,编码器的分辨率是多少就发多少个脉冲电机转动一圈。实际应用中可以通过更改电子齿轮比或者有些直接设定一圈多少脉冲来改变,假设电机编码器分辨率是128万,是可以改成10000脉冲一转或者其他你需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以前项目的资料。

伺服有个东西叫做电子齿轮。

不谢,还有,自己坐实验也可知道一圈到底是多少个脉冲,搭上试试便知

兄弟,我刚学看不太懂,你的例2中,20000从哪里来的,这个应该是上位机发的指令脉冲,为什么一定是2000 求指教?

网友A:
回复 网友E:
看不懂就去看手册。

电子齿轮专门有讲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就去看手册。

电子齿轮专门有讲解
脉冲当量设置为0.001,现在很多人爱显摆在网上故意讲错糊弄人,藏着掖着故意说一半,不知道怎么想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丝杆转一圈是20MM,精度要求是0.001MM,换成工程量来说就是PLC发一个脉冲,丝杆走0.001mm

如果走一圈就是要20000个脉冲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就去看手册。
电子齿轮专门有讲解
脉冲当量设置为0.001,现在很多人爱显摆在网上故意讲错糊弄人,藏着掖着故意说一半,不知道怎么想的。

~~~~~~~~~~~~~~~~~~~~~~~~~~~~~~~~~~~~~~~~~~~~~~~~~
1,你没付费,别人没有义务告诉你,
2,可以咨询供应商以及厂家客服。
3,最优是自己看手册,做实验,理解伺服设置参数。

~~~~~~~~~~~~~~~以下当我是放屁,没事干吧~~~~~~~~~~~~~~~~~

电子齿轮根据你的精度来调整(还有就是PLC硬件性能,一般脉冲轴最高100K 或者200K)

默认默认参数是100,000 个脉冲一圈, (16:10),它怎么来的呢?<16,0000:10,0000>这里来的~~

默认设置也就是10,0000个脉冲一圈 ,精度虽然很高,但是呢,速度起不来,假设主流PLC最高200K的频率,一秒钟才2圈,120R/Min的速度。(一般的伺服性能是3000R/Min)

~~~~~~~~~~~~~电子齿轮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是不用PLC计算机械位置,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时候不理解有些PLC程序换算过来,换算过去的,吃饱了撑的吧)

比如,伺服轴直连一个丝杆,螺距5mm(精度一般精确到第三位,0.001),那么 电子齿轮可以这样设置

160 0000 /5000, 一起去3个0,P1-44 P1-45 可以设置为1600/5 ,

~~~~~~~以上,PLC发送5000个脉冲伺服转一圈,也就是对应机械5mm,

也可以算出来伺服电机最快的速度,200K/5K=20R/S*60=1200R/Min

达到1/3的转速了,如果工艺不够还可以调整换算。

PS:有些还带变速机构的,同理,自己换算即可~~

~~~~~~~~~~~~~~~~~~~
个人愚见:电子齿轮 2个目的,
1,满足工艺速度精度的要求,
2,让上位机尽量不参与位置的换算,我给你2000个脉冲,机械你就动2.000mm就完事,这样不香吗~

~~~~~~~~~~~~~~~~~~~~~~~~
以上,如有单位错误,请勿指正,以及@我,
我自己干的工程不对我知道自己看手册,排错。

网友F:
回复 网友A:
牛 牛牛牛

网友G:
台大的伺服电子齿轮取决于驱动器,B2的不管配什么电机,分辨率都是160000,B3的可以配B2的电机,分辨率就变了不是160000了

网友H:
直接设置P1-44  P1-45 默认是10000脉冲转一圈!

网友I:
以前不会算,我就搞个几号笔做记号来测试,多少脉冲一圈,后面设置还做了示教功能,只要伺服能动还是很容易玩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就去看手册。
电子齿轮专门有讲解
脉冲当量设置为0.001,现在很多人爱显摆在网上故意讲错糊弄人,藏着掖着故意说一半,不知道怎么想的。

~~~~~~~~~~~~~~~~~~~~~~~~~~~~~~~~~~~~~~~~~~~~~~~~~
1,你没付费,别人没有义务告诉你,
2,可以咨询供应商以及厂家客服。
3,最优是自己看手册,做实验,理解伺服设置参数。

~~~~~~~~~~~~~~~以下当我是放屁,没事干吧~~~~~~~~~~~~~~~~~

电子齿轮根据你的精度来调整(还有就是PLC硬件性能,一般脉冲轴最高100K 或者200K)

默认默认参数是100,000 个脉冲一圈, (16:10),它怎么来的呢?<16,0000:10,0000>这里来的~~

默认设置也就是10,0000个脉冲一圈 ,精度虽然很高,但是呢,速度起不来,假设主流PLC最高200K的频率,一秒钟才2圈,120R/Min的速度。(一般的伺服性能是3000R/Min)

~~~~~~~~~~~~~电子齿轮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是不用PLC计算机械位置,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时候不理解有些PLC程序换算过来,换算过去的,吃饱了撑的吧)

比如,伺服轴直连一个丝杆,螺距5mm(精度一般精确到第三位,0.001),那么 电子齿轮可以这样设置

160 0000 /5000, 一起去3个0,P1-44 P1-45 可以设置为1600/5 ,

~~~~~~~以上,PLC发送5000个脉冲伺服转一圈,也就是对应机械5mm,

也可以算出来伺服电机最快的速度,200K/5K=20R/S*60=1200R/Min

达到1/3的转速了,如果工艺不够还可以调整换算。

PS:有些还带变速机构的,同理,自己换算即可~~

~~~~~~~~~~~~~~~~~~~
个人愚见:电子齿轮 2个目的,
1,满足工艺速度精度的要求,
2,让上位机尽量不参与位置的换算,我给你2000个脉冲,机械你就动2.000mm就完事,这样不香吗~

~~~~~~~~~~~~~~~~~~~~~~~~
以上,如有单位错误,请勿指正,以及@我,
我自己干的工程不对我知道自己看手册,排错。
请问大师对于伺服脉冲控制这方面是如何保证精度与电机速度的计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