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07):
如何让变频器在5Hz以下长期工作不过电流
现在很多机器设计时把速度弄的太快了,频率要调到5Hz以下,但长时运行,变频器就报警了。

网友A:
报警的内容是什么?普通的电机最好不要这样使用,可以加减速机或者改减速比。

网友B:
机械设计合理性。

网友C:
电机皮带轮或齿轮做小点

网友D:
改速比,不要有不切实际的想法

网友E:
变频电机设置在5HZ以下,这种现象是很很少使用的,真要要满足生产工艺,最好还是加减速器吧,这才更合理

楼主:
问题是机械不好改了,我也看过别人长期运行3hz,不知道怎么调的

楼主:
变频器报过流

网友F:
换电机,将电机换成6极或8极的。

网友G:
“让变频器在5Hz以下长期工作不过电流”--好主意,争取成功,诺贝尔奖属于你

网友H:
5HZ负载轻是可以运行的,但是没见过有人这样用,至少都二十HZ左右

楼主:
可能别人的电机选的比较大

网友I:
最好是改减速机,减速比大一点的。满足低速大负载的要求。甚至能短时间内换向。

网友J:
一个正常的设计是不会让变频长期在5HZ的频率工作的,短时的点动就会有
长期在低频工作的话,你不如换一个合适的减速机吧,这个不犯法

网友K:
具体看什么配置了,
用过ABB变频器+SEW 电机+强冷风扇  3-5hz
标量模式经常报错,换成矢量后就很少报错了

网友L:
我这里就是45吨冲床运行在5HZ之内的,原因是原先使用的滑差电机,换成变频器时,在这个速度运行就是5HZ。变频器用的是三菱的A,电机换的变频电机。使用没问题啊

网友M:
换变频电机;

网友N:
换高级货

网友O:
可以的,电机需要更换成变频电机,或者异步伺服,最好是采用异步伺服,变频器采用带编码器的矢量控制。

网友P:
用10kw电机来驱动400w负载,5赫兹有可能不过流。

网友G:
没有使用变速箱?

网友Q:
这是问题?都言明是设计问题了,哎。。。
另:如果速度范围就是很大,只能加大功率,工况允许,加变速机构。。。

网友M:
用变频器只能改变速度,并不能像减速箱那样增大力矩,所以在设计时就要考虑好;

网友R:
电机发热,电流高会限幅。除非把电机换成8级的。

网友S:
长期5Hz运行,电机肯定发热,电机容易损坏。

网友T:
要用变频电机,我之前的项目用的是用的日本日精电机,三菱变频器,机械速比算错了,然后变频器就调到5HZ运行,流水线上拖500公斤的东西,用了N年了,什么事情也没有,普通电机调频范围适应不了这么低的频率

网友U:
要看机械负载的特性是什么样的,并不是所有的负载都不适合低频率运行。

楼主:
设备是板链输送线,20hz时负载60%左右,电机为晨邦普通减速电机

网友V(2024-10-26):
引用 网友G:
“让变频器在5Hz以下长期工作不过电流”--好主意,争取成功,诺贝尔奖属于你
我这里有一种设备很少超过5HZ,电位器满速电压10伏的,实测才0.8伏都不到,少时掉到0到1hz,但是电机用了几年就是没事,这电机是跟踪拉链的,就是拉链松了电机转快点,拉链紧了电机转慢点,一个电角度电位器直接控制变频器。

网友W:
可以加减速机,我们这风机5hz速度太慢,易过流。最少9hz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X(2024-12-09):
我觉得,这和使用手动档,挂5档长期按5公里/小时,行走一样。

网友Y:
频率低了,也没力,负载能力差

网友Z:
回复 楼主:
你是怎么确定当时负荷是60%的

网友L:
我这里就24小时运行在4-5hz,本来设备是滑差调速电机,11KW的转速是在100——600之间的。因滑差电机在使用时经常出现速度忽快忽慢的情况,就改造换了变频的,结果安装完一运行发现使用速度200时变频器的频率只在5HZ。没办法只要能用先用吧,就一直运行在5HZ。现在已经使用了5年了,也没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AA(2025-01-14):
一般普通变频器不适合在5Hz以下长期工作,5Hz输出电压低力矩也小,条件允许可以通过增加电机极数或加大传动比,提高变频器工作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