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进行3D布线时柜门按钮指示灯正装有飞线而反装就正常

楼主(2024-01-07):
请教各位大神 ,按钮指示灯在柜门上正装进行3D布线时就会产生飞线(如下图所示),
而反装就不会产生飞线(如下图所示)不知是啥原因

楼主:
想不明白这究竟是啥情况 ,检查布线路径 和正确 啊

楼主:
打开 门板前视图,布置完按钮和指示灯等相关部件后直接布线 ,然后将门板布线与安装板布线相连。最后执行布局空间3D布线 效果如下图所示。 可是还是感觉哪不对,布线路径 不是应该布置在门内视图上吗?

网友A:
选中门板后激活门板在画布线路径就好了,比如“外部门”,右键选择?“直接激活” 选项,然后再进项元器件的放置,将布线路径画在门内部,点击布线即可,布局完成后记得“取消直接激活”?便于进行手动绘制布线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门板后激活门板在画布线路径就好了,比如“外部门”,右键选择?“直接激活” 选项,然后再进项元器件的放置,将布线路径画在门内部,点击布线即可,布局完成后记得“取消直接激活”?便于进行手动绘制布线路径,
布线路径 画在门内确实会产生飞线,不知道 啥 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