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07):
新手,没百度到相关的答案

请问,在组态王中怎么在一段命令语言中设置断点、单步调试

网友A:
1、在要调试的程序中设置断点,保存后关闭组态王软件。
2、重新打开组态王软件,进入调试模式。
3、运行程序,当程序运行到断点处时,程序会暂停执行,此时可以进行单步执行、变量观察等调试操作。

转自百度知道。未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