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08):
看上面有个网口,不知道支不支持modbus,如果不支持,网口是用来干嘛的?

网友A:
网口应该是cc-link

网友B:
那是CC-LINK IE接口,

网友C:
CC-LINK用的端口。

网友D:
是不是FX5U 自带的网口可以怼进去玩?

CCLINK_IE?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FX5U 自带的网口可以怼进去玩?

CCLINK_IE?

是的,可以看看这个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91062

网友E:
应该是cc-link 专用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