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我如何下手

楼主(2024-01-08):
一台柴油机发动机线束着火了,部分线绝缘层烧成灰,我都不敢碰。一捆线,这要是断了,我都不知道接哪。

网友A:
要么有图纸,没图纸只能找厂家了。

网友B:
绝缘层烧成灰了。铜线还连接的吧。最好有图纸

网友C:
趁着保养的时候,做好记录和更换。

网友D:
这种情况最好是从厂家买线束更换。

网友E:
考验你技术的时候到了。。

网友F:
看看淘宝有没有线束卖

网友G:
看图片,能分出123

网友H:
这个好办,直接买原来厂家线束整套换

网友I:
从厂家买现成的线束 套装最好

网友J:
一个大坑

网友K:
如果铜线都烧熔在一起了,那就直接找厂家更换线束好了!如果线束拆下来能分开,那就拿万用表一个一个测量更换线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铜线都烧熔在一起了,那就直接找厂家更换线束好了!如果线束拆下来能分开,那就拿万用表一个一个测量更换线缆!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L:
自己搞就一根一根的重新接线了   单位的能够直接买到生产厂家的线就方便了

网友M:
还是买成套的比较靠谱,这个一根根接,也不知道对不对的

网友N:
刚修好一台火烧机床,电线更换,都是自己焊接起来更换。

网友O: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最好是从厂家买线束更换。
这是个妙招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还是买成套的比较靠谱,这个一根根接,也不知道对不对的
万一遇到突然都断了,真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P:
建议找厂家买整套线束更换或者找厂家售后。自己一根根查找更换既考验技术还需要一定的耐心。

网友Q:
先解决为什么会烧吧

网友R:
估计整条线路 不可能都烧到一个线色都看不到吧  把烧的最厉害的那段忽略  然后两边的线颜色 一一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