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08):
今天帮一个厂维修星三角不启动,查到是星形接触器主触头卡主,常闭点断开无法启动,更换时发现线圈是380V电压,在查线路的时候我是知道接触器使用的是220V电压的,一看星三角都是380V,更换220V接触器,还有就是主回路空开也坏一路,更换后正常启动。问题来了,我和客户说是接触器线圈电压错了造成无法吸合,问题是他们工人信誓旦旦说前面几天都是用的好好的,我量下电压236V,也没法吸合啊,最多吸下放下,也没法解释他们说的能用,我都怀疑空开也是这种照常坏一路。还有就是这台设备之前是厂家也有来维修过,所以也没法判断接触器是厂里机修换的还是厂家换的。

网友A:
主回路空开也坏一路,那就是相当于缺相了,要星三角启动的电机都不小,正常来说应该没法使用的

网友B:
就说线圈坏了,让他们再去找一个合适的线圈,给换上就行,没必要和他们理论,说不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帮一个厂维修星三角不启动,查到是星形接触器主触头卡主,常闭点断开无法启动,更换时发现线圈是380V电压,在查线路的时候我是知道接触器使用的是220V电压的,一看星三角都是380V,更换220V接触器,还有就是主回路空开也坏一路,更换后正常启动。问题来了,我和客户说是接触器线圈电压错了造成无法吸合,问题是他们工人信誓旦旦说前面几天都是用的好好的,我量下电压236V,也没法吸合啊,最多吸下放下,也没法解释他们说的能用,我都怀疑空开也是这种照常坏一路。还有就是这台设备之前是厂家也有来维修过,所以也没法判断接触器是厂里机修换的还是厂家换的。
什么乱七八糟的?
星三角不启动,是星不启动还是角不启动?
电压236v,使用220v接触器很正常呀
没法吸合,主触头是咋卡住的?

网友D:
380的线圈,接220的控制电压,实际上是可以正常吸合的,但不是每一次都可以正常吸合,我曾经做过试验,正常吸合的概率就是百分之七十,和供电电压和使用的接触器的牌子有关
曾经见过,有一个厂家配套的启动箱,其中的一个中间继电器,线圈是220的,但控制电压是380的,竟然工作了3天才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帮一个厂维修星三角不启动,查到是星形接触器主触头卡主,常闭点断开无法启动,更换时发现线圈是380V电压,在查线路的时候我是知道接触器使用的是220V电压的,一看星三角都是380V,更换220V接触器,还有就是主回路空开也坏一路,更换后正常启动。问题来了,我和客户说是接触器线圈电压错了造成无法吸合,问题是他们工人信誓旦旦说前面几天都是用的好好的,我量下电压236V,也没法吸合啊,最多吸下放下,也没法解释他们说的能用,我都怀疑空开也是这种照常坏一路。还有就是这台设备之前是厂家也有来维修过,所以也没法判断接触器是厂里机修换的还是厂家换的。
什么乱七八糟的?
星三角不启动,是星不启动还是角不启动?
电压236v,使用220v接触器很正常呀
没法吸合,主触头是咋卡住的?
也会我没表达清楚,原本用220线圈客户换成380V的,然后他们说也能正常使用一段时间,3个接触器线圈都是用380V的, 我说是不可能的,会不断吸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回路空开也坏一路,那就是相当于缺相了,要星三角启动的电机都不小,正常来说应该没法使用的
就是坏了找我去才发现问题,一开始我也就发现线圈不对更换,更换过程发现线圈电压不对,马上改220,试的时候发现电机不启动,就测量主回路电压发现缺相。我也觉得开始就不能用,后面也不和他们解释了,估计还是他们机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说线圈坏了,让他们再去找一个合适的线圈,给换上就行,没必要和他们理论,说不通的。
是的,说到最后我都不自信了

网友E:
线圈电压不对,肯定不能正常使用,估计使用着急,厂里有啥就装啥将就用,这种现象很普遍吧

网友F:
这个自己没经历过,都是道听途说。个人理解也是能吸合但是不稳定。

网友G:
我经历过一个离谱的电机故障,就是电机接上后总是跳热继电器,检查后发现确实电流有点大,就把热继电器隔过去,直接接触器控制电机了!最后把空开给跳了,我就查啊查,最后查到电机是进口的,电机有12个抽头,原来的接线电机其实是110V的工作电压,最后把电机里面的抽头重新按照380V的接法重新接好就行了!

网友H:
能吸合,但不稳定

网友I:
和不明白的人讲道理没有用,活还得你来干。不用理他们。

网友C:
接触器线圈就2根线,捋一下,有到N的就不是380,很好检查的

网友J:
能吸合,但是有抖动。启动压降大一点又会不吸合。

网友F:
回复 网友J:
是的呢,大电机启动的时候有可能会掉,不能有效保持吸合状态的。

网友K:
我以前的时候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控制电路用的220v电压,可是有一个接触器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换的,线圈电压是380v的,到我发现的时候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了。

网友L:
亲身经历过小功率的接触器能吸合但不稳定,大功率的根本无法吸合。个见仅供参考!

网友M:
这也敢用?万一大设备启动压降大就完犊子了。我这120VAC的线圈用110VAC线圈代替都觉得不可靠,电压接近10%上限了,也担心电磁力不够。

网友N:
可能会吸合,但不稳定

网友O:
以前遇到过频繁哒哒哒的响

网友P:
380v的线圈接到220上即使能吸合也会因为吸合力不够影响动触头和静触头的结合力不够造成触点发热。